[资料干货] 设备端口咨询与购买

楼主(2020-02-28):
Bruel & Kjaer type 2712 power Amplifier   设备的输出端口这种接插件有专用名称?哪里可以买得到,求告知!

谢谢!!

网友A:
航空插头  3芯 母头公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B:
去找航空插座,测量直径,针数和插针尺寸、位置等参数购买同样的即可。如果插头插座同时更换且仅这么一台,那不需要原样的,载流、耐压参数能满足要求的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