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更新..快速打造一个桌面mini网络时钟

楼主(2020-03-03):
持续更新中...

1. RT-Thread Studio
RT-Thread Studio 是一站式的 RT-Thread 开发工具,通过简单易用的图形化配置系统以及丰富的软件包和组件资源,让物联网开发变得简单和高效。

RT-Thread主要包括工程创建和管理,代码编辑,SDK管理,RT-Thread配置,构建配置,调试配置,程序下载和调试等功能,结合图形化配置系统以及软件包和组件资源,减少重复工作,提高开发效率。

RT-Thread STudio了可以从RT-Thread官网下载,下载之后一路next安装即可,注意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或者空格。

2. 桌面mini时钟项目
迷你桌面时钟项目基于小熊派IoT开发板,使用RT-Thread物联网操作系统,使用RT-Thread Studio一站式开发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发完成一个桌面mini时钟。
整个项目的架构如下:

项目所用的芯片型号如下:

主控芯片:STM32L431RCT6
温湿度传感器: SHT30
通信模组:ESP8266(WIFI)
显示模组:0.96’OLED(SSD1306)
其中,SHT30传感器挂载到STM32的I2C1引脚上,OLED挂载到STM32的I2C3引脚上,两个设备均使用模拟I2C总线通信,ESP8266与STM32之间采用串口发送AT指令通信。

项目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Mculover666/Mini-Clock-RT-thread。

3. 项目开发教程
使用RT-Thread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一)| 基于STM32芯片创建工程
使用RT-Thread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二)| 获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I2C设备驱动+SHT3x软件包)
使用RT-Thread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三)| 获取NTP时间(at_device软件包 + netutils软件包)
使用RT-Thread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四)| OLED显示时钟和温湿度(cpp组件 + u8g2软件包)
使用RT-Thread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五)| 使用内置 Git 插件管理项目

4. 基于RT-Thread Studio的项目开发总结
这次使用 RT-Thread Studio开发这个小项目的过程,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舒服!

舒服点① - 高度集成化的开发体验
RT-Thread Studio支持STM32全系列芯片,只需要建立工程时选择型号即可,创建之后直接编译、下载一条龙服务,RT-Thread就跑起来了,才不管用的什么板子呢~

它使用的编译器是arm-none-eabi-gcc系列编译器,和MDK所使用的ARMCC编译器相比,效率上不敢比,水平太菜,但是从编译时间上,快很多。

它使用的下载器是基于STM32CubeProg的,支持J-Link和ST-Link,下载速度就一个字:快!

它还内置了串口终端putty,不用再去新开串口终端软件,直接在一个窗口中就可以搞定,多爽:

舒服点② - 编码体验
在编码过程中,首先是主题,可以切换为各种常用IDE的暗黑系风格,比如下面这种:

其次就是自动提示功能,输入一个字母之后就会有提示,而且带有参数说明功能,在快速编码的时候也是很方便;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跳转到定义,在MDK中编译时不开这个功能(都懂得),导致跳转查看源码时非常不方便,而在RT-Thread Studio中,鼠标悬停就可以快速查看定义:

如果想跳转过去,直接右键查看声明即可。

- 舒服点③ 软件包中心的支持

如果在功能开发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软件包可用,使得自己的编码量大幅降低,比如本项目中使用的SHT3x软件包、AT_Device软件包、U8G2软件包,项目开发过程中很顺手,经过很多项目验证的开源代码,为什么不用呢?

舒服点④ - 图形化配置
讲真,这个界面好看不?点一下就能开启/关闭组件,非常方便:

具体的配置项也是图形化的,一目了然:

舒服点⑤ - 内置Git插件
对于项目开发来说,最必须的就是使用Git来管理本地库和远程库,可以进行项目版本管理,可以进行团队协作,但是比较头疼的是git需要使用命令行来操作,而RT-Thread Studio中内置了git插件,一切操作都可以可视化进行,点点鼠标即可,实为方便:

项目中常用的这些功能都有了,非常齐全,但是还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

使用RT-Thread Studio开发项目,我觉得需要建立在对RT-Thread这个操作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基础之上,会使用MDK+ENV的方式进行开发,了解内核、组件、软件包的基本使用,有了这些基础,使用该软件开发项目时才会觉得得心应手,否则,高度集成化会导致你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项目做的云里雾里,出问题了也没法定位,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好啦!对于本次项目开发体验就总结到这里,其实按照整套教程做出来,花费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听我在这儿吹爆,还不如下载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