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pic的adc电流问题

楼主(2020-02-28):
目前在调试一个程序,主控采用pic16f15385,使用adc采集一个4V电压,4V经过两个电阻(200K%1和100K%1)分压后,得到1.33V左右,当我开启adc通道后,端口电压从1.33V变成1.5V,我把电阻改成10K和20K后,电压就变成1.38V。请问这是和分压电阻有关吗,电流问题?手册上没有找到,有人知道在哪吗?

网友A:
是不是跟AD等效电阻相关

在AD前加一个跟随

网友B:
确定一下实际电压到底是多少?如果实际电压就是这样那就和电路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