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DH1766A-1电源风扇噪声过大故障修复记!

楼主(2020-02-28):
当初这个到手,就发现风扇声音过大,当时还发了一个帖子说明这个,帖子名字叫貌似上当了。。。

当时以为风扇噪声过大是正常的,因为厂家应该检测合格才能出厂,于是当时不以为然,以为机器肯定是正常,最多是风扇转速略快导致的,应该不是毛病。

于是就忍受噪声,使用至今!

谁知这个故障越积累越大,昨天居然**了,提示通道1过温保护了!这个时候再一想,才知道风扇正常使用应该是听不见声音的。风扇噪声过大是电路有问题。

两个通道是独立的,于是对比测试感温头,两个都是270k左右,两个通道同时坏的几率太小了,所以只要两个感温头阻抗相近,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再对比测试感温头上电压,正常时是2.40V,非常稳定的,而另一个电压在1.7~2.3V之间跳动,电压越低,风扇转速越快,反之越慢。

楼主:
凡是发现风扇噪声过大,首先测量感温探头上电压正常与否(正常值是2.40V),如果电压不稳定,导致风扇转速不稳定,那么检查控制板上的三个元件=

两个电阻是10k和5.1k,电容漏电与否,直接拆掉就行,看能否恢复正常。

厂家这一批电容质量有问题,图中这个电容漏电,越漏越严重,最后是过温保护。

楼主:
2.5V基准用的是MAX6225,四运放OP4177,零售都是一二十元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