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工程源码】无法下载FPGA程序,无法start,找不到下载器

楼主(2020-02-28):
本文和设计代码由FPGA爱好者小梅哥编写,未经作者许可,本文仅允许网络论坛复制转载,且转载时请标明原作者。

很多新手在刚开始接触FPGA学习的时候,都不会下载程序,经常出现无法下载程序,或者说下载窗口找不到下载器,或者Start按钮是灰色的情况,如下图1所示:

这种情况下,会显示NoHardware,可以点击左上角的Hardware Setup按钮进入下载器设置界面,进入界面之后又分成两种情况
1、能找到下载器,出现如下图所示的USB Blaster信息,这个时候双击该USB Blaster文字或者在上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USB Blaster即可。然后Close,回到下载界面就可以下载了。

2、在设置界面找不到USB Blaster,如下图所示。

此时应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一栏下面是否有Altera USB Blaster设备,如下图所示,且没有黄色感叹号和问好,如果设备正常,按照以下顺序操作:
a、关闭Programmer窗口
b、从电脑上拔掉下载器的USB数据线
c、等待3秒后重新插上USB 数据线
d、打开Quartus的Programmer窗口,看看是否有下载器了,如果没有,按照前面讲的第一种方法的操作查看并选择下载器

第三种情况
    如果设备管理器中没有Altera USB Blaster设备,或者显示驱动没装好,请先安装驱动。
第四
软件没有自动的添加sof文件到下载窗口中,如下所示,遇到这种情况,点击Add File按钮手动添加文件然后勾选Program/Confi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