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芯片容量大小如何选型

楼主(2020-02-28):
(无正文)

网友A(2020-04-11):
这个跟代码量,编译器优化效率等都有关。比如选择ST的芯片,可以先选个较大容量的用,根据后期代码量的情况,可以选取管脚兼容的小容量芯片。一般的STM32芯片的容量基本够用了,比如128KB FLASH 16k RAM 写2~3万行代码是没问题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