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电压识别精度为1mv的电路,ad转换芯片怎么选型啊?

楼主(2020-02-28):
做一个电压识别精度为1mv的电路,ad转换芯片怎么选型啊?是靠经验还是有什么选型的办法?

网友A:
频率不高上国产24位ADC,比如TM7707什么的,2块钱。

网友B:
这样问觉得无法回答,要说明测量范围、分辨率、精度,比如测量0~5V,分辨率1mV,精度0.1%。

网友C:
AD转换这块可以参考ADI的,一般的采样范围,分辨率这块等,也可以参考ADI运放参考手册

网友D:
掌握住计算原理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比如ADC参考电压是Vref,n bit的ADC,最小分辨率就是Vref/2^n,要识别1mV的信号,那最小分辨率就是要小于1mV,这只是识别的分辨率,如果加上精度,就要看ADC的精度,以14bit分辨率的ADC,12bit精度来说,Vref=3.3V下,最小分辨率即识别电压就是3.3/2^14=0.20146mV,Low 2 bit转换的结果都可能对应一个电压,即0~4都可能是一个电压来,4*0.20146=0.8056mV,满足楼主的精度要求。

网友D:
可以加一级放大器,这样就可以降低对ADC的要求了,比如用Vos在几十uV的运放,放大20~50倍,随便一款MCU里内置的ADC都可以满足精度要求,失调电压几十uV的运放,现在厮杀的也都比较便宜了,综合成本比选择高位数的ADC划算。

网友E:
同意5楼的,1mv的精度不难,12bit的ad就足够了。

网友F:
同意5楼的,1mv的精度不难,12bit的ad就足够了

网友G:
要识别1mV的信号,是不是3.3V/5V电源波动也要在1毫伏之内?

网友H:
正在学习AD芯片相关知识,看评论果然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要识别1mV的信号,是不是3.3V/5V电源波动也要在1毫伏之内?

ADC的基准电压,要很准,这是根本,基准的波动,就要平摊到每一个单位数据上,比如3.3V波动1mV,12bit的ADC 4096细分下每一个单位对应的值就是0.8054~0.8059mV。所以基准波动可以在大一些也能满足1mV的精度识别要求

网友I:
精度1mv,满量程电压是多少?如果是1-100mv电压信号,用运放放大一下,8位的AD也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DC的基准电压,要很准,这是根本,基准的波动,就要平摊到每一个单位数据上,比如3.3V波动1mV,12bit的A ...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