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 的采样时间设置

楼主(2020-02-28):
ADC, dc, AD
请问各位前辈,看手册上ADC是可以设置采样时间的。这不是越快越好吗,为啥还可以设置大小。

网友A:
这种问题 最好自己先做些基本调试实践,对ADC有个基本的整体了解后,这些问题往往会就有答案了。

比方你买个车可以跑150迈,难道时刻都跑这么高? 显然要结合具体的场合。

具体到这里,采样时间越快,往往意味着越高的外设时钟及系统时钟,很多时候我们还有考虑功耗、干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最好自己先做些基本调试实践,对ADC有个基本的整体了解后,这些问题往往会就有答案了。

比方你买 ...

前辈说的是,我就是先拿这个调着测了一下电压,没有考虑到实际使用中的信号采集和分析的数据量,以及相应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