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LD2AE芯片HCLK是多少M来着?

楼主:
NUC131LD2AE芯片模块时钟选择时HCLK的是系统时钟吧,我看库里的宏定义都没标HCLK是多少M
LIRC是10KHZ
HIRC是22.1184MHZ
这个HCLK一直找不到说是多少M?????

网友(2020-03-01):
HCLK :The Clock of 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
看到没,这个KCLK其实是个总线时钟,不是真正的时钟源,而是 从时钟源分流过来的一个总线时钟。

网友:
系统时钟周期(HCLK)就是指的这个时钟频率,CPU内核就是在这个时钟频率驱动下运行的。

网友:
这3个其实是同一个频率的时钟信号,被分成三路到达了不同的总线。

网友:
明白了吧,其实我以前也糊涂过一段时间,嘿嘿。

网友A:
CPU CLOCK=HCLK=PCLK

网友B:
瑞典进口的inspectis高清视频显微镜l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瑞典进口的inspectis高清视频显微镜l了解一下

然后呢?

网友C:
是的,这三个来自一个时钟节点。

网友D:
要看时钟源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