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工程源码】数字信号处理学习——混频器

楼主(2020-02-29):
混频
混频是指将信号从一个频率变换到另外一个频率的过程 ,其实质是频谱线性搬移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两个信号相乘。相乘的结果就得到两种频率,和频、差频。可以用积化和差公式观察和频、差频信号的产生。

在模拟电路中经常见到的就是把接收机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过混频变成中频信号。上次课设用三极管搭了一个混频器,频率太高,搞到头大!最后还是用了乘法器芯片。当然这次设计的是数字混频。
数字混频在通信的调制、解调、数字上变频、数字下变频等系统中应用广泛。通常把其中一个信号称为本振信号,另一个信号称为混频器的输入信号。
程序设计
程序中我将本振信号设为1MHz,输入信号设为625kHz,采样频率就定为时钟的50MHz。

其中本振信号和输入信号都用DDS来模拟产生(直接用梅哥的DDS历程,这里就不往出贴了)。要注意的是在FPGA设计中,IP核几乎都是采用二进制补码带符号数,也有很多的ADC、DAC芯片的数据接口也采用的是二进制补码。因此,在设计中,ROM中的正弦数据我都改成了带符号数。混频处理的数据也是带符号数二进制补码,则在整个混频程序设计中都要保持这个数值表示方法,否则就会出错。

module Mixer(
    rst_n,
    clk,
//  din,
    dout
);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input       clk;         //数据采样时钟/FPGA系统时钟,频率为50MHz
//  input      [11:0] din;  //输入的625KHz单频信号
    output  [23:0] dout; //输出混频滤波后的的1.25Hz单频信号

    wire [11:0] din;
    wire [11:0] DDS_sin;

    DDS DDS(
        .clk(clk),
        .rst_n(rst_n),
        .en_DDS(1'b1),
        .Fword(32'd85899345),
        .Pword(12'h0),
        .q(DDS_sin)
    );

    DDS DDS_din(
        .clk(clk),
        .rst_n(rst_n),
        .en_DDS(1'b1),
        .Fword(32'd53687090),
        .Pword(12'd0),
        .q(din)
    );

   //乘法运算实现混频输出
    reg signed [23:0] mult;
    wire signed [11:0] s_din;
    wire signed [11:0] s_DDS_sin;
    assign s_din = din;       //将乘数转换成有符号数运算
    assign s_DDS_sin = DDS_sin; //将乘数转换成有符号数运算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mult <= 24'd0;
        else
            mult <= s_din * s_DDS_sin;

    assign dout = mult;

    wire [11:0]dout2;
    assign dout2 = mult[23:12];

endmodule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