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高级定时器配置

楼主(2020-02-29):
使用Cudemx配置高级定时器时发现自己软件中关于输出模式的选择和网上不一样(网上的配置输出模式和普通定时器一样)有高手能解释一下每个选型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A:
想要正常输出PWM选哪个呢?版主、

网友B:
没有什么不一样,输出模式本来就有多钟可选择的。

大致可分为3类,PWM输出模式,OC比较切换模式,强制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