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系统构成芯片

楼主(2020-03-01):
DSP系统构成的常用芯片都有哪些

网友A:
电源方面TPS73HD3xx,TPS7333,TPS56100,PT64xx...

网友B:
Flash: AM29F400,AM29LV400,SST39VF400...

网友C:
SRAM: CY7C1021,CY7C1009,CY7C1049...

网友D:
FIF 一般用CY7C425,CY7C42x5

网友D:
Dual port我用 CY7C136,CY7C133,CY7C1342...

网友E:
SBSRAM和SDRAM呢?

网友F:
SBSRAM: CY7C1329,CY7C1339...
SDRAM: HY57V651620BTC...

网友G:
CPLD: CY37000系列,CY38000系列,CY39000系列...

网友H:
PCI: PCI2040,CY7C09449...

网友I:
USB: AN21xx,CY7C68xxx...

网友J:
Codec:TLV320AIC23,TLV320AIC10...

网友K:
最关键的A/D,D/A你们没说啊

网友L:
A/D,D/A:ADS7805,TLV2543...

楼主:
大家说得好,我总结一下,呵呵

网友M:
主要是电源 晶振 和存储器

网友K:
有什么设计的要求吗

网友N:
常用的芯片根据功能选择。

网友O:
主要还是考虑EMC、稳定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