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各位大拿,帮我看看这两个变压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03-01):
网上淘了个板子,STM32L+ZR1888,看外围电路这个ZR1888像SX1278,想做个遥控的东西,分析电路看到有个丝印为8BPR的SOT23-8的芯片连接了一个类似变压器的东西,这个没接触过,哪位见过这样的东西,主要功能是什么?

楼主:
无视i电容电感的值。

网友A:
像是125KHz低频唤醒标签

网友B:
8BPR是一个电子开关,这里应该是切换线圈用的。

楼主:
多谢了,我来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