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AT文件系统

楼主(2020-03-01):
如何实现对FAT文件系统中一个文件多次写操作

网友A:
详细说说啊

楼主:
最近在调一个FAT文件系统的东西,用的硬件是TI官网的那个LM3S8962,我可以实现对一个文件进行读写打操作,但是在写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按照上述的代码顺序可以实现对SD卡中的一个文件的一写操作,将上述代码改为: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可以实现写两次buffer内的数据,但如果改为: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strlen(buffer), &bw);
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
f_mount(0, NULL);
只是写了一次的数据在SD卡中,我做了试验,如果没有f_close(&fdst);    // Close all files这个函数的话,是不成功写数据的,只有执行完这个函数后,才能将数据写入SD卡中。

网友A:
因为有使用到缓冲,当向文件中写入数据后,需要调用f_sync将数据冲入磁盘(SD卡)中。f_close中自动调用了f_sync,实现了这一功能。

网友B:
嗯,楼主也可以试试只调用f_sync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C:
嗯,但是建议楼主还是养成用f_close的习惯,要及时释放不用的资源。

楼主:
说的很对,但是我现在这个要求是向一个TXT文件,不断的写数据,一天一个文件。如果调用了f_close后,再次打开文件,写数据就会将开始写的数据覆盖掉,所以不能调用f_close

楼主:
但是也不能等到一天结束了,才将数据统一写到SD卡中。

网友A:
我想知道如何实现,对一个文件进行续写,不会覆盖原来的数据。

网友D:
加上了f_sync试试

楼主:
哦,这样可以写多次数据,呵呵,谢谢。

网友E:
最后一种写法,好想少了一个f_open啊

网友F:
建议用f_close,要及时释放不用的资源

网友G:
res = f_open(&fdst, "dstfile.txt",  FA_WRITE);
打开文件即可不清除原来的内容

网友H:
楼主使用的SD卡吗?

网友I:
正常的读写就可以实现。

网友J:
FatFs 的编写遵循ANSI C

网友K:
FatFs与SD卡吗?

网友L:
SPI读写SD卡很简单。

网友M:
f_open(&fsrc,"test.txt",FA_OPEN_ALWAYS | FA_READ | FA_WRITE )就这样。

网友M:
文件系统通过f_open函数

网友N:
FATFS文件系统常用API函数很多。

网友O: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P:
file open文件就行。

网友Q:
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R: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c语言控制。

网友S:
这个是SD卡的?

网友I:
做可执行文件吗?

网友T:
c语言里面集成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U:
是需要重新创建文件吗?

网友L:
楼主百度一下文件的读写功能。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很简单。

网友V:
C语言可以打开一次文件,多次读写然后关掉

网友W:
fopen() 文件的打开操作

网友Q:
用fgets()函数读test.txt文件

网友X:
fopen(打开文件)
相关函数 open,fclose

网友F:
用字节流操作文本文也行。

网友G:
fopen时 ,注意给对应的mode正确的参数即可

网友H:
fgetc()函数将把由流指针指向的文件中的一个字符读出

网友P:
C语言提供了移动文件指针和随机读写的函数

网友I:
FILE *pFile = fopen("1.txt", //打开文件的名称
                    "w"); // 文件打开方式 如果原来有内容也会销毁

网友D:
文件肯定能够再次写入。

网友J:
c语言有这个文件读写的。

网友Y:
楼主需要对什么文件操作?

网友U:
FAT系统是电脑吗?

网友L:
是SD卡上的内容吗

网友Z:
可以使用seek,继续写入数据的。

网友S:
所有的读写都定义在file里面。

网友AA:
最简单的就是TXT文档。

网友AB:
楼主是需要FATFS吧。

网友L:
SD可以使用FATFS读写文件。

网友AC:
NTFS文件系统和FAT文件系统有什么不同

网友AD:
文件系统类型NTFS 和 FAT32有何区别

网友AE:
MSP430F5438A 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

网友AF:
sp430有个通过串行协议与SD卡通信

网友AG:
atfs有些函数利用这些特征可以实现

网友AH:
FatFs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

网友AI:
移植了开源免费的FatFs

网友AJ:
MSP430F5438和FatFs嵌入式文件系统

网友AK:
想移植FATFS文件系统

网友AL:
如何通过MSP430单片机利用FATFS在SD卡上存储音乐

网友AE:
介绍MSP430F5438A 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

网友AC:
FAT文件系统和NTFS文件系统区别?

网友AD:
U盘文件系统FAT32是什么意思?

网友AL: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K:
需要把spi通信的代码改改就行吗

网友AJ:
读取SD卡,做FATFS系统的。

网友AI:
必要的 移植代码,在SD卡上实现了FAT文件系统

网友AH:
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网友AG:
用fat32格式化

网友AF:
fatfs不是移植到SD卡的,是移植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