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路入单路出带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D/A实现

楼主(2020-03-01):
用xtr115实现多路4-20ma电流输出,但是xtr115的芯片要求输入信号、电源两个中有个一不能共地,或者信号不共地,或者电源不共地,想用单路入单路出带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D/A实现,不知这样的d/A好找吗

楼主:
或者有人用过这样的d/a吗?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隔离要求,可以贴个大概的图示意一下吗?
我的理解是你如果用DAC输出控制4-20mA电流环的输出,将DAC的电压接到Iin和Iret即可。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内部带4--20mA的DAC就能搞定了。

网友C:
DAC161P997

网友D:
既然是 DAC 变换成数字了, 那么是不是 XTR115 也可以考虑省掉呢?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

网友F:
处理好数字地与模拟地,使之相互不受干扰

网友G:
PCB板上一点接到电源

网友H:
一般用几uH到数十uH。也可采用0欧电阻。

网友I: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

网友J:
注意区分这两个 地,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 PCB 地线

网友K:
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网友L: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串接0Ω电阻。

网友M:
数字地与模拟地通常是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N:
区分模拟数字地线,是为了防止地线阻抗上的电压降对微弱信号干扰

网友M: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

网友E:
只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并分开走线

网友L:
或者磁珠连起来

网友F:
一般的原则是: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布线

网友K:
一般来讲信号地、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之间会有一个EMI滤波器隔离

网友G:
必须考虑每一个管脚流进或流出的电流是多大,对电路其它部分带来的噪声或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J:
最终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H:
数字地与模拟电源模拟地的隔离电感

网友I: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

网友N:
对模拟电路干扰,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