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定时器3输出四路不同频率的PWM

楼主(2020-03-01):
想用F1系列的芯片实现同时控制四路私服马达,并实现马达转动时同步采样电压的变化。

用定时器3可以实现四路PWM输出,并能独立改变各路的占空比,但当要改变各路的频率时只能同时改变,
   能实现独立改变个路的频率吗,即是通过定时器3输出四路不同频率的PWM,能实现吗?

楼主:
在触发定时器3时,在产生PWM输出同时,下面采集电压的代码能同时进行吗?定时器3中断时,(DMA)采集电压代码会等待定时器3中断结束后再继续运行吗?

楼主:
现在要实现在产生10秒PWM输出,并在这10秒内采集电压的变化,并要求同步进行的;在DMA模式下采集电压,能实现上面的功能吗?

网友A:
能够实现4路pwm波频率可调,但是频率改变后占空比就不知道怎样调了!

网友B:
那就奢侈一点,用4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只输出一路PWM信号,这样就可以同时输出不同的频率了。

网友C:
好像是将定时器设定为  比较模式就可以了,google下

网友D:
STM32一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PWM

网友E:
定时器同时的产生4路的PWM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F:
可以  不听的改变定时器的设置就行

网友G:
设置不同的频率好像不行。

网友H:
没有办法,只能一样的,你可以用不同的PWM驱动就好了

网友I:
频率相同也可以实现吧,占空比不同就行了。

网友J:
不同的频率之间有倍数关系吗

网友K:
一个定时器做不了不同频率的pwm

网友L:
定时器4个通道独立,可同时输出4路PWM

网友E:
定时器4个通道独立,可同时输出4路PWM,但是,频率应该跟分频有关系,也就是说可能之间的关系是2的倍数。

网友M:
原则上 这里一个定时器共用一个频率。

网友N:
PWM输出跟你AD采样没有冲突,启动后,PWM是外设硬件在跑. 采集电压程序可以被中断,中断后当然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K:
在PWM输出的情况下,同时做AD采样并用DMA传输数据 是可行的。

网友O:
不同的占空比可以,但是不同的频率,貌似有一些困难。个人没有实践过。只是感觉有难度,分配到了不同的TIM上。

网友P:
理论上讲,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不同频率PWM是可以,但有时可能会有一定局限性,局限性体现在不能总是输出我们所要求的频率。

关于这个话题,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
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不同频率波形的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