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中断寄存器

楼主(2020-03-01):
请问前辈,stm32上的中断挂起和屏蔽 与 ARM内核中的挂起屏蔽是相同的吗,还是只是stm32自己预处理的一步。

网友A:
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图片挂了。

网友B:
嗯 你看得很仔细。

stm32上的中断挂起和屏蔽 与 ARM内核中的挂起屏蔽 不一样。 STM23的挂起只是中断请求的状态位,不是控制位,至于这里的屏蔽就不难理解,即是否允许产生中断事件。

内核的挂起和屏蔽 是指内核对来自外部的中断请求是否响应,这里的挂起位是个控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你看得很仔细。

stm32上的中断挂起和屏蔽 与 ARM内核中的挂起屏蔽 不一样。 STM23的挂起只是中断请求的 ...

十分感谢香主答疑

网友C: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20-04-01):
着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