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装载和捕捉方式

楼主(2020-03-01):
捕捉方式和自动重装载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什么是捕捉模式

网友B:
通俗的来讲,捕获类似于外部中断,也是由电平的跳变触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不知道楼主是否做过红外解码,单片机接收到红外信号以后要进行一个解码的过程,红外信号是一连串的高低不一的电平,你遥控器上面的每一个按键按下后对应这样一组一连串的高低不一的电平,这些电平的长度是不同的,用于区分不同的按键,运用捕获,定时器就可以计算出这些电平的时间,你也就可以用程序来区分遥控器上面不同的按键了

网友C:
当然捕获还有其他一些功能,也可以配置捕获开中断什么的吧

楼主:
那。。。我的问题呢。。。

网友D:
重载是指定时器溢出后,重新装入初始化时数据。楼主对比哈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楼主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