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35设计的音频分析仪

楼主(2020-03-01):
DSP28335设计的音频分析仪
项目研究背景:
我前段时间给本地某公司的玻璃制造企业的一位朋友联络,接到了使用砂轮机切割玻璃棒的声音频谱分析,
设计了几个方案,考虑到用量、综合成本,最终考虑使用DSP28335来做。

楼主:
现在这段时间在家,正好可以集中精力来进行设计了。

楼主:
    针对现实中遇到的信号经常是时变的非平稳信号,采用短时傅立叶变换的方
法来分析信号的频谱,能有效克服传统傅立叶变换的不足,分析结果更准确。本
文介绍了傅立叶变换、快速傅立叶变换和短时傅立叶变换的原理,以及短时傅立
叶变换的FFT算法,使得短时傅立叶变换在DSP芯片上实现的速度很快,这为
实时测量信号的频谱提供了可能性。

楼主:
    本文研究并设计了一种集信号采集、处理和显示为一体的音频信号分析系
统,能够准确测量SOKHz以下的低频信号的频谱。其中,高精度A/D转换器
PCM 1804完成信号采集,其采样频率最高可达到192KHz ;  DSP芯片
TMS320F28335作为本系统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核心,实现数据处理和相关控制功
能,频谱显示选用的是高清晰度的触摸屏液晶显示屏,界面易于设计,控制简单,
操作灵活。

网友A:
请问一下,直接使用声卡和声音频谱分析软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直接使用声卡和声音频谱分析软件不可以吗?

你说的没错,可以的。而且都是现成的东西,或许更为简单。但是,那个没有二次开发的功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可以的。而且都是现成的东西,或许更为简单。但是,那个没有二次开发的功能啊! ...

二次开发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开发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需要根据频谱的相位、频率、幅值做一些IO驱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你需要根据频谱的相位、频率、幅值做一些IO驱动啊!

哦……大概了解了!

楼主:
    本文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器发展历程、功能特点及其开发环境,详细论述了
系统的设计过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①研究并设计了基于DSP的硬件系统,画出了整个系统的硬件电路图,详细说
    明了系统中MCU模块、数据采集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和液晶显示模块的设
    计方法。
②设计并开发了软件系统,介绍了软件设计的总体思想,画出了系统的流程图,
    详细说明了FFT运算和频谱显示的实现方法。
    为了验证系统的可行性,做了相关实验,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实验证明此系
统能够测量低频信号的频谱并且具有精度高,实时性强的特点。

网友B:
使用DSP设计FFT之类的需求的设计,是DSP的强项。而且要远远强于其他的M4之类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SP设计FFT之类的需求的设计,是DSP的强项。而且要远远强于其他的M4之类的控制器 ...

是的。你说的没错。DSP仍然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需求。

楼主:
    频谱分析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对运行状态下的
设备进行频谱分析,可以提供设计的数据和检验结果,寻找设备的故障原因,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在声纳系统中,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可以寻找到海洋水面上
船只或潜艇。
    在工业控制、语音处理、机械振动等领域,测量、控制和传输的信号主要以
低频为主,所以对低频信号进行准确、实时、高精度的频谱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许多工程设计都要对振动频率进行认真分析,如果外界强迫振动的频率与物体的
固有频率相近,可能会引起共振,为了避免共振的发生,这就需要认真研究物体
产生振动频率的范围[(z}。例如电动机的转动会引起台座的受迫振动,如果转动时
产生的作用力的频率与机器某部分的固有频率接近,可能会造成机器的损坏;为
了减少地震过程中的损失,建筑工程师们必须对建筑物的动力学特征,如固有频
率、振型、阻尼等需要认真研究,要避开经常出现的起主导作用的地震频率;为
了弄清楚发动机的活塞在不同运行速度下的性能,科学家们在活塞边缘事先嵌
入一个微型无线电发射机,捕获运行时活塞所受到的各种应力和振动的详细信
息并通过无线电信号发送出来,接着对这些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和其它分析就可以
评估活塞性能。

楼主:
    音频分析仪是分析低频信号频谱的仪器,其实质就是一台频谱分析仪。频谱
分析仪,顾名思义它是测量信号的频率组成成分,以及各频率成分之间的相对强
弱关系的仪器。频谱仪与示波器区别在于示波器测量和显示的是信号的时域信息
而频谱仪则为频域信息,但它们在信号分析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实际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频谱分析仪在性能指标、
功能和应用等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按照测量信号频谱的方式,频谱仪可分
为模拟式与数字式两大类。模拟式频谱仪以模拟滤波器为基础,数字式频谱仪是
以数字滤波器或快速傅立叶变换为基础。传统的频谱仪大多是模拟式频谱仪,应
用最为成功的是扫描滤波式频谱仪和外差式频谱仪。数字式频谱仪是近些年来,
随着FFT算法的成熟和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许多不可
取代的优点。现将扫描滤波式频谱仪、外差式频谱仪和基于FFT的数字式频谱仪
作简要介绍。

楼主:
    扫描滤波式频谱仪原理图如图1.1所示,被测信号首先加至滤波器,经过滤
波器的检波输出后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里的滤波器是由一组频率相接的窄带滤
波器构成,窄带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由电调信号控制,信号频谱的测量就是通过调
节窄带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来实现的。扫描滤波式频谱分析仪的优点是结构简单,
价格低廉。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如果要提高频率分辨率带宽,则需要增加
滤波器的数目,而制作符合要求的滤波器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它测量信号的频
谱需要依次调节窄带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一种非实时频谱测量工具。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看网上的教程,铺天盖地的都是FFT、傅里叶变换。但是我仍然不明白。希望博士可以科普的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看网上的教程,铺天盖地的都是FFT、傅里叶变换。但是我仍然不明白。希望博士可以科普的 ...

共同学习学习吧!

网友C:
中频是一个什么意思?

楼主:
中频是指介于低频和高频之间的电磁振荡,其范围一般是10-550千兆。在超外差式收音机中,由收音机本身产生的振荡和接收到的高频混合而取得中频。

网友D:
我原以为这个会配合FPGA来设计。

楼主:
模拟式频谱分析仪具有以下几个缺点
①它只适于测量稳态信号,不适宜测量动态事件。
②它只能测量频率的幅度,缺少相位信息,属于标量仪器而不是矢量仪器。
③它测量信号频谱需要多种低频带通滤波器,分析时间长,不具有实时性的特
    点。

楼主:
    数字式频谱仪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克服模拟式频谱分析仪的缺点,测量频
谱的精度高。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性能越来越好,ADC
的转换速率和精度越来越高,数字式频谱仪的测量范围正在逐渐变大。
    针对SOKHz以下的低频信号,传统的模拟式频谱仪测量精度低,不能实时检
测信号的频谱,而采用数字式频谱仪,就可以克服以上缺点,能够实时检测信号
的频谱并且测量的精度高。实时频谱测量工具在很多需要根据频谱变化而做出及
时调整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早期专业的测量低频信号的频谱仪
很少,一般是利用万用表、频率计、示波器及频谱仪等组合成一套复杂的测试系
统。这种测试系统中间环节多,各环节之间接口匹配较为困难,使用起来比较麻
烦,测量结果精度不高。随着技术的改进,近年来出现了专门测量低频信号的音
频分析仪器,这些仪器集成了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等装置,具备了图形化分
析功能,使用户很容易测量信号的频率且测量精度较高。虽然如此,但研发、生
产和销售较好的音频分析仪,均是国外品牌,像松下,NTI AG公司等,价格非
常昂贵。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采用传统的频谱分析仪分析低频信号时精度低,并且在
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无法使用。另外,选用国外品牌的音频分析仪,虽然性能
好,但是成本太高,所以设计一种高精度,能够实时测量低频信号频谱的音频分
析仪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

楼主:
    抗混叠滤波器是将输入信号中比主要频率高的噪音或者无用信号滤除,防止
产生频谱混叠现象。
    A/D转换器是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为能被DSP芯片识别的数字信号,根据
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以上。
    DSP芯片是对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如一系列的算法实现等。DSP
芯片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
    D/A转换器是将DSP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量,然后经过平滑滤波得
到连续的模拟信号。
    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DSP系统都必须有上述结构,如果输入信号是数字信
号,就可以直接送给DSP处理,不需要进行A/D转换,输出设备可以接收数字信
号,那么也就不用D/A转换器了。

楼主:
    DSP器件的广泛应用与其开发工具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各种形式的DSP开
发工具的不断涌现,不仅方便用户使用,提高程序设计的工作效率,而且让更多
的技术人员使用DSP器件成为可能。一套好的开发工具应该提供具有图形化功能
的开发、分析和学习工具,运用这些工具,用户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实验,可以使
仅有较少DSP使用经验甚至没有DSP使用经验的人,能够快速使用DSP器件[[26]0
    由于音频分析仪系统,采用TMS320F28335作为主要的微处理器,如何提高
开发速度,降低开发难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除了了解和熟悉DSP
本身结构和技术外,对其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
    TMS320F28335是TI公司的TMS320系列产品,具有一套完备的开发工具
CCS(Code Composer Studio)o CCS功能强大,开发者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项目的建
立,源程序的编辑、编译和调试。另外,CCS还提供了丰富的和强有力的调试手
段来提高程序调试的效率和精度,减轻了应用程序开发的难度。

网友E:
输入信号就是麦克风吗?
是那种驻极体的还是ME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就是麦克风吗?
是那种驻极体的还是MEMS的?

后面会有介绍的!高精度搞抗躁的!

楼主:
    被测信号如语音信号、振动信号、生物信号等都是非电信号,需要利用特殊
的传感器将其转换为电信号,才能被后续电路处理。经传感器转换后的信号虽然
是电信号,但是信号强度很弱,不易被处理或者处理时精度偏低。另外,被测信
号中还夹杂很多噪音,会使DSP系统产生频一谱混叠现象,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所
以系统中还必须要有放大滤波电路。以语音信号为例,其本质是一种声波信号,
不能被电路系统识别和处理,需要先利用麦克风(MIC)将声波信号转换成电信
号,再经放大滤波后就能送给AD转换器处理了。图4.2为MIC(麦克风)
放大滤波电路图,由上所述,电路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MIC转换电路、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好有音频方面的处理需求。。。

网友F:
但是我这个需求是电子听诊器。。。
估计可以借鉴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我这个需求是电子听诊器。。。
估计可以借鉴借鉴

可以的!一起学习学习吧。

网友F:
PCM1804现在还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M1804现在还可以买到吗?

可以的!

网友G(2020-04-25):
你好在吗,我有个项目正好用到这块,能一起合作下吗?1575338883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在吗,我有个项目正好用到这块,能一起合作下吗?15753388831

你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