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选择ASM还是C?

楼主(2020-03-01):
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网友A:
做DSP最次还是c与汇编结合的

网友B:
语言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主要看还是选择了什么方向了

网友C:
对 先确定自己的方向再说

网友C:
我的个人感觉还是使用C语言   感觉比较爽一点   呵呵

网友D:
c语言更简单一些 不过汇编语言很快

网友E:
学汇编语言更能了解硬件的工作原理

网友F:
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新手C是最好的选择。熟练后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可以兼顾性能和效率

网友G:
会贬值是基础的,选择会变能很容易的了解芯片的内部结构及相关寄存器的,不过用的最广泛的还是C语言那

网友H:
首先上法是数学上下功夫。

数学的一小步,算法效率的一大步!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I:
C都不会的话,就先别想汇编了

网友A:
这个没关系,我一开始就用汇编写的。工作后,单位要求尽量用c,不然他们看不懂。后来才用c写。学好了汇编,才能说懂了DSP。

网友J:
初学者,还是去弄高级语言吧。

网友K:
如果对单片机C语言有兴趣,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

网友L:
用单片机C语言程序

网友M:
小容量MCU的单片机中,使用汇编语言进行开发比较好

网友N:
一般来说C语言等高级语言编译后都会转换成汇编代码

网友O:
我学的是c语言

网友P:
不管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 只要你肯下功夫 同样的收获

网友L:
各有各的用处,相对来说c用的多点

网友Q:
想做好单片机,汇编是必须要会的。

网友R:
汇编需要做复制项目工程很是困难

网友S:
编译软件,可把C语言编译成汇编语言。

网友T:
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网友U:
C语言有功能丰富的库函数、运算速度快、编译效率高、有良好的可移植性,而且可以直接实现对系统硬件的控制。

网友R:
用C语言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

网友V:
汇编代码可以直接转换成机器代码。

网友O:
汇编语言,完全不懂

网友J:
c语言更简单入门。

网友P:
涉及到系统时,汇编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W:
C语言灵活性很高

网友X:
现在开发软件编译器的优化功能都是做的很好的

网友Y:
我C和汇编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