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知道可用MOS直接代替不

楼主(2020-03-01):
TI 同步整流元件 里面的HPA410A 找不到!

不知道可用MOS直接代替不

网友A:
在低压大电流的场合,最好是用同步整流来提高效率,TI有Vds30v以下的Mos管

网友B:
HPA410A是UCC25600EVM中的一个子板,不对外销售。但您可以使用ST的二极管STPS40L45CG进行替代。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 看看怎么解决同步信号

网友D:
主要看代替后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参数都符合   代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只要参数一致,可以替代

网友F:
这个原理图看着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G:
那个是芯片内部的原理图吗?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H:
为何没有见这个器件的 SYNC 脚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