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完地址信息就停止输出了

楼主(2020-03-01):
i2c的sda线可以直接输出信号吗,为什么输出完地址信息就停止输出了,后面的数据信息为什么输出不了。

网友A:
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对,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C:
对,你这种是发了地址之后从机没有应答信号,可能是发了主机没收,也可能是就没发。

网友D:
时序问题

楼主:
是配置上的问题吗。我比较新手,第一次搞这个不大明白

网友E:
就是,如果只用主设备可不可以一直持续的发送数据出去,不添加从设备,这样可以吗

网友F:
不可以,必须有一主设备,最少一从设备。

网友G:
对,不然你配置的再对,也是不行的。

网友H:
就是,好好看看I2C总线协议再试吧,你这样不行的。

网友A:
发送完地址后,要重新配置CR2,读写数据也是,都要重新配置CR2,

网友B:
这一点和F1不一样,F0的I2C是重新设计过的。

网友I:
你自己得程序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从机没有应答信号

楼主:
其实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