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OTA

楼主(2020-03-01):
几乎所有的电工都熟知运算放大器,但是可能有不少人不太熟悉另一种重要的放大器----运算跨导放大器OTA,实际上几乎现代模拟IC芯片中,OTA是远比运算放大器OPA重要的基本增益单元,所以几乎所有的模拟IC设计书籍中都要重点介绍OTA,电工要看datasheet,所以要对OTA有所了解。

OTA与最常见的OPA之间有什么关系?看某款运放的原理图,把末级缓冲器删除,从图中2点输出,此时就是OTA,当然了,也可以直接从1点输出。

也就是说,OTA的输出节点,是高阻输出节点,而OPA的输出,是缓冲器的输出节点,所以必然是低阻节点(几十到几百欧姆)。

这个特点,决定了OTA的负载类型,是高阻(否则高阻节点就废了)而且反馈网络也必须是高阻电阻。
而OPA与之相反,多了个缓冲输出级,就能够驱动低电阻型负载,或高电容性负载,但是缓冲级是耗电大户,低功耗芯片中一般不敢用它。

楼主:
总而言之,运算放大器OPA与跨导放大器的区别是:
OPA是低输出阻抗,OTA是高输出阻抗
OPA等效为压控电压源,OTA等效为压控电流源
OPA能驱动低负载电阻,和高电容负载,而OTA不能驱动低负载电阻
二者关系是:OPA=OTA+缓冲器

楼主:
基本OTA单元的分析:

虽然这里给的是双极性晶体管的实现,但是对于MOSFET的实现,分析过程和结果雷同,所以这里不区分到底是什么工艺。

一般书上都会说OTA的输出阻抗,等于rp//rn,看起来貌似是上面管子的输出阻抗,和下面管子的输出阻抗,两者并联?!
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机关的。

而且分析差分放大器时,我们经常也是直接给出RO=rp//rn,然后可得电路的增益=gm*RO
而且从差分放大器的电路上看,下图中P管的源极接电源VDD,而对交流小信号而言,VDD是对地短路的,所以输出阻抗rp的上端是接地的。
又因为下图中两管的源级是交流地,所以rn的下端是接地的。
所以总的看来,OTA的输出阻抗等于rp // rn,可谓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但是心里必须有点数:答案是对的,但是过程是错误的。

楼主:
之前在群里发的视频,已经讲过,由于M1管的负载是二极管,所以是低阻,所以从M1管的源极看进去的阻抗,约等于1/gm1

知道源极的阻抗是1/gm1,而Rs相比较于1/gm1而言,太大而可以忽略不计,于是M2的漏端往下看到的阻抗,是Rout=2ro!!!!!!!!!

楼主:
网上搞仪器仪表DIY,我看他们写的文档,可以看出DIY的方法主要是【借鉴】,借鉴安捷伦,惠普和泰克等仪器的原理图、说明书和文档。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即便是国内仪器大厂,也主要是靠外援提供技术支持,当然了,外援也不傻,提供给中国仪器的厂商的技术,都是已经略后或淘汰的。
例如国内两大示波器厂商,示波器最大带宽才做到1G,这个是人家20年前的技术。

楼主:
言归正传

既然M2管漏极像下看到的阻抗是2ro,那么其中通过的电流是Vx/2ro.

又因为rp的上端,确实是因接VDD和接地的,所以暂时没必要看它,最后加上即可。

电流i1=Vx/2ro会流过电流镜,于是镜像出一个同样大小的电流i2,注意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此时不看rp,OTA的输出阻抗是ro=rn,考虑到rp的并联,总的输出阻抗是rp // rn

所以,从最终答案是看,Ro貌似是上面P管的输出阻抗并联下面N管的输出阻抗,但对于rn的来历,牵扯到整个电路,可不是仅仅牵扯到一个管子M2

楼主:
也就是说,上面基于电流镜的差分放大器,并非严格对称的,两个管子源端并非理想的虚地。
真正的对称结构是下图,这是最基本的OTA结构:

但是上图有个问题:差分对的负载电流之和,不可能刚好等于尾电流!想要电流镜没有丝毫的误差是不可能的。
这个不相等,势必强迫管子改变VDS,通过二阶效应来调整电流的分配,但是二阶效应沟道长度调制,对电流的影响是较小的,于是意味要想改变很小的电流,VDS就要改变很大,这很有可能导致管子被迫离开饱和有源区。

于是这个共模电平是不稳定的问题,需要通过添加共模反馈环路来解决。这就是共模反馈CMFB的需求根源。

网友A:
恭喜楼主复出!

网友:
虽然很基础,但这种图文并茂贴近实际的好贴必须顶!

网友B:
呵呵  还是干你的电路
别再推中医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