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需要更高电压

楼主(2020-03-01):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外部供电或kit3提供电压改为4.75v

楼主:
现在怎么又出这问题了?红字都看不懂了。

网友B:
你是不是了6个编程口没连接好

网友C:
或者电压再改成4.65或4.7

网友D:
上面的提示是没连接到芯片

网友E:
看起来是ICSP接口故障..
检查下烧录的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