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工作频率80MHz

楼主(2020-03-01):
LM3s9b92数据手册上有个工作频率为80MHz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是不是设置不同的系统时钟,同一条程序执行的时间不同呢

网友B:
也没看懂,举个例子

楼主:
比如在16MHz和8MHz的系统时钟下

网友C:
一般不自己修改时钟配置的

网友D:
说一下基本原则吧。

比如你硬件上使用8M的主时钟,然后在寄存器里配置好(使用8M的时钟,倍频10倍),这时mcu的主频为80M,然后你改变寄存器的配置(改为使用16M的时钟,倍频10倍,而实际上硬件仍然是8M的主时钟),结果会是的mcu以为自己工作在160M,但事实上mcu仍然工作在8M

网友D:
此时,当你配置串口以115200的bps传输时,实际是以57600的bps在传输

网友E:
嗯,主频高执行速度也快 功耗也大

网友F:
楼主具体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G:
主频高的话功耗也会变大

网友H:
这个芯片停产了,建议楼主不用研究啦!

楼主: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I:
楼上说的对

楼主:
二楼正解
让某一位置“1”用:P1OUT |= BIT0
让某一位置“0”用:P1OUT &= ~ BIT0
这样操作不影响其它位的状态,其它位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J:
让某一位置“1”用:P1OUT |= BIT0
让某一位置“0”用:P1OUT &= ~ BIT0

网友K:
你需要读取一个IO?

网友L:
bit0或者bit1

网友M:
#define inp(port)  (*((volatile byte *) (port)))

网友N:
读取的话,可以直接移位读取即可。

网友O:
在msp430都有定义的。

网友P:
对于IO空间映射在存储空间的结构,输入输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