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要求双字节变量必须偶数地址?

楼主(2020-03-01):
定义了一个8bit型数组,强制转换为16bit指针后,STM32F030进HardFault
查看地址为单数:0x20000213

代码类似这样:
uint8_t tmpBuf[50];
uint16_t *tmpPoint = (uint16_t * )tmpBuf;
当tmpBuff的地址为单数时,操作tmpPoint就进HardFault。
然后将地址强制改为0x20000214,程序就正常了。
uint8_t tmpBuf[50] __attribute__((at(0x20000214))) ;
问题是不是STM32要求双字节变量必须偶数地址?

网友A:
“Cortex-M0”和“Cortex-M0+”内核是有要求访问的数据对齐到这个数据宽度的地址,比如你访问16位数据,就需要对齐到16/8=2字节地址,访问32位数据需要对齐到32/8=4字节地址。
Cortex-M3及以上的内核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B:
楼上所言对的,该问题具体跟所使用的内核有关。

这里有针对你的话题的分享,可以参考下。
一个跟地址对齐有关的应用异常案例

楼主:
怎么改程序

网友C:
做个联合,一个8位数组,一个16位数组。

网友D:
或者定义16位数组,用8位再强制转换。

网友D:
你tmpPoint定义的指向双字节数据的指针,即指向的双字节变量,那么给它的地址应该遵循双字节对齐。

楼主: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试试

网友E:
强制转换的执行不会改变原来8位的存储结构啊。只是在内存里变动了,在硬盘里没有变。

网友F:
这个不清楚了,不知道内部怎么存的

网友G:
是不是还在原来位置修改

网友H:
我记得强制转换好像不影响原来的值,只是影响当时取的值。

楼主:
ARM内核设计的原因,16bit的指针要求地址是双字节对齐

楼主:
所以一周一天班的方法是正确的,按照他的方法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I:
对齐方式不同

网友J:
如何避免指向无意义地址呢

网友K:
没有对齐的访问,

网友K:
定义成16位或32位的数组,或者定义成联合

网友L:
楼上意见都试试

网友M:
没错,必须得双字节对齐,如果是u32则必须4字节对齐,你可以用 align宏来指定数组对齐。

网友N:
(uint16_t * )tmpBuf;
这个操作后,我想tmpBuf是不会改变的吧,只是新建了一个缓存。。

网友D:
__packed uint16_t *tmpPoint = (__packed uint16_t * )tmpBuf;
X86指令集比较强大,可以多次从内存取数据对齐,精简指令集的CPU都不支持这种不对齐的访问。具体看keil帮助里面的arm指令集的LDR指令的说明。

网友O:
用联合形式试试。

网友P:
感觉你的程序 还是溢出问题 而非 强制转换问题,最多是个诱因.

楼主:
你可以试试,肯定不是溢出的问题,别人已经说出了原因

网友Q:
赞同align,   __align(8) char buffer[10];

网友N:
跑题了,其实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多谢了哈先

网友R(2020-04-01):
指针操作不仔细

网友S:
地址溢出了?

网友T:
不用指针的话 能用什么呢

网友U: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V:
即使是x86系列CPU,数据非字对齐存储,可以按字访问,其内部实现时,也是由多条微指令实现的,速度也比字对齐访问慢。
编译器优化的时候,会按字对齐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