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楼主(2020-03-01):
在新概念电路中看到了一个图不是很理解,现实中有这种电源加载中间的MOS么?有这种连接的方式么?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切换小电流的电源也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注意导通阻抗,会引入一定的压差

网友B:
这个衬底,这种四端mos管应该没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