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程序加载不成功

楼主(2020-03-01):
电路中用到DSP,有时当复位信号为低时,电压也属于正常范围,但DSP加载程序不成功。。

网友A: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B:
好象记得复位时无法加载程序吧?

网友C:
楼主, 程序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D: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E:
可能Flash存储器的问题吧。

网友F:
需要配置正确的CMD文件,才能分配。

网友G:
这个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H:
如果仿真能够运行程序就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