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中的很多模块

楼主(2020-03-01):
程序中用到很多模块。
是在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好呢,还是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网友A: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然后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上电初始化一次。。

网友C:
怎么做都没有问题.
上电一次初始化, 简单高效, 端口功能清晰.

网友D:
但是模块性不好, 所以常在比较简单的系统(如八位系统)或者每个引脚功能确定的系统里采用.

网友E:
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缺点是外部端口定义显得零乱些.

网友F:
或者一个引脚会使用多个功能时采用。。

网友G:
其实还看个人习惯和风格了.

网友H:
个人觉得初始化如果过多  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所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比较好

网友I:
程序里的初始化,尽量跟着实际情况而定吧。。

网友I:
看看硬件设计是否正确呢?

网友J:
只要不复位,不用初始化的。。

网友K:
初始化就是相对于开始而言的,中途初始化,除非改变功能。。

网友L:
每次使用前初始化一次最好,防止别的地方用到了,改变了状态,而出现错误

网友M:
初始化如果过多,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网友N:
一般的都是在上电后进行一次的IO的初始化的就可以了。

网友O:
初始化一般就在程序开始做。。

网友P:
每次使用初始化就造成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