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离开仿真器,断电后就不行了

楼主(2020-03-01):
F28027,自己做的电路板,编写了小程序,RAM里运行可以,离开仿真器,断电后就不行了
烧写FLASH的步骤和设置?BOOT MODE怎么设置,管脚怎么处理?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Debug和Release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F28027-FLASH引导模式是不是使用GPIO18、29、34三个管脚。。

网友C:
需要在硬件设计上把这三个管脚上拉置高还是在软件里置位?

网友D:
Debug和Release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E:
烧写FLASH时需要选择吗?

网友F:
两种都差不多,一种包含调试信息,一种不包含。。

网友G:
可以运行!但FLASH的等待时间要设置正确。

网友H:
好多程序是既有在RAM里运行的段段儿,也有在FLASH里运行的段段儿。

网友I:
一般不会全部在RAM里运行,特别是大型程序。

网友J:
这类型的问题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搜索。

网友K:
一般都会设置成flash启动,ti的c2000不同型号引脚不一样,需要注意。。

网友L:
软件方面一般都知道要换cmd,但是有一些文件如果从flash启动是需要添加的。你最开始可以从ti的例程出发,了解他的例程都包含了哪些文件,然后自己尝试去新建工程。CMD文件一定要看懂

网友M:
怎么不参考官方的例程,ramfuncs不需要修改,直接用

网友N:
这一块的跟CMD文件的关系很大。。

网友O:
使用Release 优化等级高一些

网友P:
楼主可以重新认真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