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计脉冲个数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0-03-01):
各位朋友,最近在控制步进电机,发现老是过冲,不晓得用什么工具可以计算输出脉冲个数的

看看

网友A:
可以检测步进电机的转速的呀?我步进电机上个扇叶,然后用光电开关测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步进电机的转速的呀?我步进电机上个扇叶,然后用光电开关测脉冲数。
...

谢谢指导。比如我转1圈停止,我要清楚知道实际输出多少个脉冲,所以您的那个方法暂时不适合,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比如我转1圈停止,我要清楚知道实际输出多少个脉冲,所以您的那个方法暂时不适合,不过还是谢 ...

你是想测驱动芯片实际输出的脉冲,对吧?还是那个办法,飞线接另一个板子,网上有脉冲计数器的,或者输出直接接MCU的pwm进行捕获。

网友B:
外加一个编码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测驱动芯片实际输出的脉冲,对吧?还是那个办法,飞线接另一个板子,网上有脉冲计数器的,或者输出 ...

谢谢指导,捕获或许可以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加一个编码器计数

谢谢指导,这个不会弄。 目前只有电机轴上加编码器反馈数据的试验做过,直接监控控制器实际输出的,编码器不晓得怎么弄

网友C:
频率计 夹上去就好了。当然自己写个频率计计数器程序用另一个mcu检测也行。

网友D:
没有细分的看电机屁股后面有一步多少度,一般是1.8度(**中),自己可以算一圈多少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计 夹上去就好了。当然自己写个频率计计数器程序用另一个mcu检测也行。 ...

谢谢指导,刚开始网上买了个 胜利仪器频率计VC2000,300元左右的,发现那台抗干扰能力不行,夹子还没夹住,碰下就乱计数,后面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细分的看电机屁股后面有一步多少度,一般是1.8度(**中),自己可以算一圈多少个脉冲 ...

谢谢指导,我是32细分,6400个脉冲为1圈,程序中调试变量数据正确;

网友E:
输出接输入,直接将输出信号接到带高速计数的x点,也可以接另一个plc输入,这样分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F:
示波器 可以数脉冲

网友G:
用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接输入,直接将输出信号接到带高速计数的x点,也可以接另一个plc输入,这样分的更清楚一些 ...

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是32细分,6400个脉冲为1圈,程序中调试变量数据正确;

然后就是看你的启动算法和停止算法了,这两点处理不好会造成失步或过冲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步进电机的转速的呀?我步进电机上个扇叶,然后用光电开关测脉冲数。
...

别坑人,有专用的编码器,为啥要手工搞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就是看你的启动算法和停止算法了,这两点处理不好会造成失步或过冲 ...

谢谢指导,我是套用T型算法,目前的现象是 过冲无法解决,当初采取的措施是
驱动器上使能关闭,让电机时刻自锁
1: 程序中查看变量是否正确       正确
2:就像您说的,改变停止算法,调到很小了,过冲依旧
3:就像上面有位朋友说的,编码器,我试验对象是 开环电机+轴上套编码器,试验结果是:不同的速度,过冲的程度不一样,那么我反而不太坚定是否是 控制器输出的问题了
4:网上的 闭环驱动器+闭环电机,试验结果依旧过冲 ,稍微好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别坑人,有专用的编码器,为啥要手工搞传感器?

我这个不用买,自己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是速度过高,刹不车(你说过冲),这个分为两个方面说
1,硬件,过冲刹不住说明电机选小了,在不换电机的情况下,看电机的电流有没有选到最大,没有,选到最大试试当然电源供给也要跟上,不行还可以软件解决试试。
2.软件 加大加减速时间,是时间哦,加减速的时间变长一些。有梯形或S形。加减速是一定要有的,不然步进电机没法用。问题还没有解决,换电机吧(加大)!
用三菱的PLC时,DRVI,DRVA,PLSV这些都是可以带加减速发脉冲的定位指令。
以上

网友I:
单纯验证过冲的原因是否是加减速导致的 最简单 办法: 电机空载,不固定,放在桌面上。然后 测试加减速的控制效果, 看看电机在启动或者停止瞬间的 机身是否明显移动

要确认是否脉冲数量有偏差,脉冲的产生是否是定时器中取反IO? 若是,要注意在启动前和停止后,要确保IO的状态每次都一样。否则有可能会导致失步……

另外就是仔细核对加速和减速的程序,是否存在漏洞

与脉冲计数的变量 相关的代码,得留意

脉冲数量在外部检测,没有好用的仪器,直接就用另外一块板的MCU来检测。边沿检测,一般频率不是太高,相对很简单

网友J:
逻辑分析仪可以

网友K:
频率计+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是速度过高,刹不车(你说过冲),这个分为两个方面说
1,硬件,过冲刹不住说明电机 ...

谢谢指导,我套用的是T型算法,目前最大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我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纯验证过冲的原因是否是加减速导致的 最简单 办法: 电机空载,不固定,放在桌面上。然后 测试加减速的控 ...

谢谢指导,目前已经找到最大的原因,硬件的问题,用适配器供电,外接我电路板有继电器吸合,这2个大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逻辑分析仪可以

谢谢指导,惭愧,这个不懂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就是这2个仪器检测出问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