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淘宝上的闭环步进电机+驱动器 是否真的精准?

楼主(2020-03-01):
各位朋友,有谁用过 淘宝上的 闭环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出来指导下吗?
我在做试验,每隔2秒钟,转1圈,一定时间后,还是有明显的过冲现象。算法套用T型加减速,加减速度都适当改小的(理论上过冲的原因减小),哎,都不清楚什么原因,用什么仪器可以计算输出的脉冲个数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分辩率决定了精度。控制精度要低于步进电机的分辩率,才能做到真正的相对准确的闭环控制。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分辩率决定了精度。控制精度要低于步进电机的分辩率,才能做到真正的相对准确的闭环控制。 ...

谢谢指导,是我套用的程序有点不完善,目前修改了下, 有时一直无误差,有时每次都是固定的 1步误差,目前暂时放弃去解决了

网友(2021-03-29):
加个编码器,编码器 不贵的或参见我们的 案例:
GDF103C8T6开发的CAN总线步进电机控制器,
99个步进电机共用一根CAN总线,可Web页面调试步进电机,
可通过RS485或以太网modbus协议与PLC或计算机高速通信!!!
性价比极高,并可开放源码,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716&page=1&extra=#pid1135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