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ouchKeyInit触控函数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0-03-02):
以下代码加入TouchKeyInit() main函数要等待十秒左右才能执行;
注释掉,则不需要等待这么久;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办法没有?谢谢

void main(void)
{
        _nop_();
        Sys_Init();
        TouchKeyInit();
        while(1)
        {
                printf("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r\n");
                delay_ms(1);

        }
}

网友A:
你好,这个函数正常是500ms内能完成;请问你这边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按键个数、主频大小是多少,还有触控lin里的四个文件是怎么调用的?

楼主:
SC92F8546 按键2个TK22 TK23,主频16M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void)
{
        uint8_t key_value = 0x00;

        if( SOCAPI_TouchKeyStatus&0x80 )
        {
                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7f;
                EA = 0;
                KeyValue = TouchKeyScan();
                EA = 1;
                TouchKeyRestart();
        }
}

Sys_Init()函数配置按键IO口,再调用TouchKeyInit(),按键可以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