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的反馈电压为什么会不是手册上的值,跟外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0-03-02):
在调试刚焊好的一块电路板,其中有两个相同的24V转6V的DCDC电路,用的芯片是TI的LV2842XLVDDCR,电路如下图所示
根据手册,feedback应该是0.765+-0.019,而输出电压是Vout=0.765V (1+(R5/R6))

但调试的时候发现U2这个输出不对,大概是6.5V。首先我怀疑是电阻有问题,断电测了一下两个电路的R5,R6作用的阻值是相同的。后来上电测了一下发现FB是0.83左右。刚开始以为是DCDC有问题,换了一片,仍然是这个现象。
跟大牛请教一下是什么因素影响到这个值,讲道理应该不是外围电路能影响的。
另外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把R5换成62K吗(如果FB保持0.83那么62K和10K的比例关系可以让VOUT为6V),这样会对U2的芯片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拿示波器查看问题波形有震荡,发现输出存在锯齿波震荡。峰值7.12V,谷值6V,周期1.44ms。
问题原因是输出滤波电容容值错误,好像焊成了100nf或电容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