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315M收发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
这是个很常见的315M无线模块,我在淘宝上买的,卖家没有技术支持,所以只好来这里问了,我测试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按下按键时不松手,接收模块只输出一次高电平信号,松开之后再次按下就再输出一次高电平信号,这既不是自锁模式,也不是互锁,也不是点动模式,请问一下这个是发射模块原因,还是接收模块原因,我要怎么调成点动模式,谢谢!

网友A(2020-03-03):
发射端要单片机编码,接收端要单片机解码,

网友B:
你这种模块要编码的,要加pwm 码,一般高电平,低电平是250-500us的倍数,,但是不能太长, 之类的封包之类的,,直接不行的,

网友C(2020-06-08):
接2262和2272

网友D:
你这灯能亮?这是原始带载波的码啊

网友E(2020-10-07):
没有编码模块 需要加编码和解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