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0个模拟信号AD转换

楼主(2020-03-02):
ADS7811,ADS7815,ADS8320,ADS8325,ADS8341,ADS8343,ADS8344,ADS8345中,哪个可以较方便地与VC33连接,完成10个模拟信号的AD转换..

网友A:
1毫秒内完成10个信号的采样,当然也要考虑价格

网友B:
总的采样率:1ms、10个通道,总采样率为100K ,所有A/D均能满足要求。

网友C:
A/D与VC33的接口类型:并行、串行。前2种A/D为并行接口,后几种均为串行接口。3. 接口电平的匹配。前2种A/D为5V电平,与VC33不能接口;后几种均可为3.3V电平,可与VC33直接接口。

网友D:
ADS7815 16 位 250kHz 采样

网友E:
ADS8320   2.7-V- 5-V 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F:
ADS8320采样频率最高可达 100kHz

网友G:
ADS8344是一个ADC转换器,8路输入。。

网友H:
必须是这几个选择一个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