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同时采正负电压的芯片

楼主(2020-03-02):
有什么芯片可以同时采正负电压.其实是想测电流,用霍尔转成电压了。电压有正有负,刚开始做这方面,不知道有什么片子可以一路AD同时可以采正负的!

网友A:
其实就是怎么用片子来处理这个正负电压

网友B:
如果用电路太高,电压本来就不大,抬高的话误差可能会增大

网友C:
一般的MCU控制器都没有带正负输入的AD采集 。

网友D:
有可以正负采集的ADC芯片  价格较贵   选择比较少

网友E:
这些一般都是用运放处理的 。。

网友F:
给你个参考电路  正负5V输入

网友G:
采电压读上来的数如何处理才能得到真实的电压值呢。

网友H:
直接用28335DSP自带12位的AD有一个公式来着

网友I:
ADS1224这个我找不到处理的公式了

网友J:
我觉得只需将28335中计算的4096换成2^24次方就可以了吧

网友K:
还是看datasheet吧   这个办法有误差的 。

网友L:
楼上是将正负5V电压变换后让单片机的AD开始采集么?

网友M:
你可以在运放端推导一下  输入-5V时  AD转换的是0V的结果 。。

网友N:
输入+5V时转换的是2V   这样成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