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64系列Mcbsp接口64通道加EDMA模式通信,数据异常

楼主(2020-03-02):
C64xx系列,DSP采用MCBSP和EDMA模式进行64通道数据收发测试,
采用CLKX、CLKR为外部输入4M, FRS、FRX为外部输入8K频率,
手动将DR和DX引脚短接构成回环。
Mcbsp每帧发送8位的64个数据,数据为(0、1、2........、63)
测试过程中,EDMA数据接能接收到(0-63),但多了很多0xff的数据,不知道为何?EDMA接收中断进入也较异常(手动点击串口的寄存器才能进)
此芯片最多有128个通道,难道是其余64个通道来的数据吗?
当由DSP这边内部提供时钟时,发现时钟脉冲是一段一段的(一段正常,一段电平为高),大概是下面这样。
求教各位

MCBSP_SPCR_RMK         //Serial Port Control Register (SPCR)
        (
                MCBSP_SPCR_FREE_NO,                     // Serial clock free running mode(FREE)
                MCBSP_SPCR_SOFT_NO,                     // Serial clock emulation mode(SOFT)
                MCBSP_SPCR_FRST_YES,                     // Frame sync generator reset(FRST)
                MCBSP_SPCR_GRST_YES,                     // Sample rate generator reset(GRST)
                MCBSP_SPCR_XINTM_XRDY,           // Transmit interrupt mode(XINTM)
                MCBSP_SPCR_XSYNCERR_NO,            // Transmit synchronization error
                MCBSP_SPCR_XRST_YES,                     // Transmitter reset(XRST)
                MCBSP_SPCR_DLB_OFF,                       // Digital loopback(DLB) mode
                MCBSP_SPCR_RJUST_DEFAULT,            // 右边有效数字位,高位填0
                MCBSP_SPCR_CLKSTP_DISABLE,     // Clock stop(CLKSTP) mode
                MCBSP_SPCR_DXENA_OFF,             // DX Enabler(DXENA) -Extra delay for DX turn-on time.
                MCBSP_SPCR_RINTM_RRDY,           // Receive interrupt(RINT) mode
                MCBSP_SPCR_RSYNCERR_NO,             // Receive synchronization error(RSYNCERR)
                MCBSP_SPCR_RRST_YES                    // Receiver reset(RRST)
        ),

        MCBSP_RCR_RMK        // Receive Control Register (RCR)
        (
                MCBSP_RCR_RPHASE_SINGLE,         // Receive phases
                MCBSP_RCR_RFRLEN2_OF(0),         // Receive frame length in phase 2(RFRLEN2)
                MCBSP_RCR_RWDLEN2_8BIT,        // Receive element length in phase 2(RWDLEN2)
                MCBSP_RCR_RCOMPAND_MSB,     // Receive companding mode (RCOMPAND)
                MCBSP_RCR_RFIG_NO,                 // Receive frame ignore(RFIG)
                MCBSP_RCR_RDATDLY_0BIT,        // Receive data delay(RDATDLY)
                MCBSP_RCR_RFRLEN1_OF(63),         // Receive frame length in phase 1(RFRLEN1)
                MCBSP_RCR_RWDLEN1_8BIT,            // Receive element length in phase 1(RWDLEN1)
                MCBSP_RCR_RWDREVRS_DISABLE        // Receive 32-bit bit reversal feature.(RWDREVRS)
        ),

        MCBSP_XCR_RMK        //Transmit Control Register (XCR)
        (
                MCBSP_XCR_XPHASE_SINGLE,        // Transmit phases
                MCBSP_XCR_XFRLEN2_OF(0),        // Transmit frame length in phase 2(XFRLEN2)
                MCBSP_XCR_XWDLEN2_8BIT,         // Transmit element length in phase 2
                MCBSP_XCR_XCOMPAND_MSB,     // Transmit companding mode(XCOMPAND)
                MCBSP_XCR_XFIG_NO,                 // Transmit frame ignore(XFIG)
                MCBSP_XCR_XDATDLY_0BIT,         // Transmit data delay(XDATDLY)
                MCBSP_XCR_XFRLEN1_OF(63),         // Transmit frame length in phase 1(XFRLEN1)
                MCBSP_XCR_XWDLEN1_8BIT,         // Transmit element length in phase 1(XWDLEN1)
                MCBSP_XCR_XWDREVRS_DISABLE         // Transmit 32-bit bit reversal feature
        ),

        /*
        MCBSP_SRGR_RMK //MCBSP_SRGR_DEFAULT,
        (
                MCBSP_SRGR_GSYNC_FREE,
                MCBSP_SRGR_CLKSP_RISING,
                MCBSP_SRGR_CLKSM_INTERNAL,
                MCBSP_SRGR_FSGM_DXR2XSR,
                MCBSP_SRGR_FPER_DEFAULT,
                MCBSP_SRGR_FWID_DEFAULT,
                MCBSP_SRGR_CLKGDV_OF(64)
        ),
        */

        MCBSP_SRGR_DEFAULT,
        MCBSP_MCR_RMK        //选择多通道模式
       (
             MCBSP_MCR_XMCME_ENHANCED,   //1
             MCBSP_MCR_XPBBLK_DEFAULT,
             MCBSP_MCR_XPABLK_DEFAULT,
             MCBSP_MCR_XMCM_ENMASK,
             MCBSP_MCR_RMCME_ENHANCED,  //1
             MCBSP_MCR_RPBBLK_DEFAULT,
             MCBSP_MCR_RPABLK_DEFAULT,
             MCBSP_MCR_RMCM_ELDISABLE
         ),

        MCBSP_RCERE0_OF(0xffffffff),        //使能前面64个通道的收发
        MCBSP_RCERE1_OF(0xffffffff),
        MCBSP_RCERE2_OF(0x00000000),
        MCBSP_RCERE3_OF(0x00000000),
        MCBSP_XCERE0_OF(0xffffffff),
        MCBSP_XCERE1_OF(0xffffffff),
        MCBSP_XCERE2_OF(0x00000000),
        MCBSP_XCERE2_OF(0x00000000),

        MCBSP_PCR_RMK        //serial port pin control register(PCR)
        (
                MCBSP_PCR_XIOEN_SP,                 // Transmitter in general-purpose I/O mode
                MCBSP_PCR_RIOEN_SP,                 // Receiver in general-purpose I/O mode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 Transmit frame synchronization mode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Receive frame synchronization mode
                MCBSP_PCR_CLKXM_INPUT,         // Transmitter clock mode (CLKXM)
                MCBSP_PCR_CLKRM_INPUT,         // Receiver clock mode (CLKRM)
                MCBSP_PCR_CLKSSTAT_0,                 // CLKS pin status(CLKSSTAT)
                MCBSP_PCR_DXSTAT_0,                    // DX pin status(DXSTAT)
                MCBSP_PCR_FSXP_ACTIVELOW,         // Transmit frame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FSXP)
                MCBSP_PCR_FSXP_ACTIVELOW,         // Receive frame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FSRP)
                MCBSP_PCR_CLKXP_FALLING,         // Transmit clock polarity(CLKXP)
                MCBSP_PCR_CLKRP_RISING           // Receive clock polarity(CLKR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