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电特性

楼主(2020-03-02):
去年过年时,我在一个帖子里提到钽电容,说它的反向电特性类似于二极管的正向伏安特性。
有个项目经理说可笑,来个一声叹息!说只有像我这样无聊的人,才会/需要研究(钽)电容的反向特性。

根据过去两年经验,在论坛上发生异议情形时,儿童幼年时的想法(实验鉴定真假)是没用的,不管你怎么做实验,人家就是死活不信,原因仅仅是因为和他们说的不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实验结论和他们说的相同,则信之,倘若不一样,则不信。
既然如此,做实验有什么意思?

所以不做实验,看电容手册。

下图是某世界知名电子器件制造公司所给的用户手册:

由上图可见,对于6.3V/22uF钽电容,其反向特性就是理想二极管!

另外,几乎所有的电容厂商,都会在其产品手册或者文档中,给出有极型电容的反向特性,以及应用注意事项,所以这位项目经理与其说我无聊,不如说世界上所有电容制造商都无聊。

楼主:
钽电容的电特性,和陶瓷电容比,有好有坏!
下图是4.7uF钽电容和4.7uF陶瓷电容的频率特性曲线:

在低频段,钽电容的阻抗更低,所以占优!
但是在中频段,陶瓷电容有尖峰,说明陶瓷电容的漏阻更低!但是对于电源分布系统来说,钽电容用作电源去耦,效果是不错了,平坦范围更宽,如果使用陶瓷电容,需要并联N多个不同容值的陶瓷电容才能有这个效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DC-20kHz范围内,钽电容值几乎不变,但是频率再高,容值就开始变小,到了几百kHz,可能降低30%。
而陶瓷电容,从DC-2Mhz,容值都是几乎不变的。

楼主:
电工之所以对钽电容又爱又恨,因为钽电容失效时,一般是短路而不是开路,如果钽电容用作电源去耦,短路是麻烦的,很有可能是烧零件。

于是电容制造商在钽电容中加装个保险丝,来解决这个短路问题,但这个做会导致ESR升高,而且电容品种有限。

所以一般提高钽电容的寿命方法是:降低工作电压,并且是低温工作。

网友A:
以前只知道钽电容性能好、价格贵、工作电压不高、容量偏小。
也没有实际去查看钽电容的数据手册。
能从数据手册上发现这些重要的特性,确实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