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BMS绝缘性能检测中的绝缘电阻怎么选型

楼主(2020-03-02):
麻烦问下论坛里的大神,就是BMS绝缘性能检测中通过切换电阻来进行BMS绝缘性能检测的绝缘电阻怎么选会比较好呢?
1.背景
比方说按照图3中电阻5K、10K、20K、40K、81K、164K、1020K、4000K这8种电阻设置来模拟DC100V~600V,每种绝缘阈值(100Ω/V阈值和500Ω/V阈值),把每种情况都遍历一遍吗?但是有个问题,当电阻为5K时,电压为100V时,P=2w满足要求,但当电压为600V时,P=72W,超过电阻的功率。

2.问题
    (1)像600V这种高压档位,有些小电阻的开关是根本不能闭合的或者误操作会把小电阻给烧坏?或者说每种电压档位只允许闭合对应的档位。

    (2)电阻的功率要求是按照电池的总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值来进行计算的吗?但是闭合的是正母线对地的开关,差不多是一般的电池的电压,不太确定。
    (3)BMS绝缘检测的精度怎么确定,看的有的是把BMS测量出来的电阻与这个实际电阻的阻值(假设精度是0.1%)进行比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