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SH86313 SD卡固件升级相关问题

楼主(2020-03-02):
请问如何实现中颖SH86313通过SD卡实现固件升级工作

网友A(2025-09-06):
SH86313 SD 卡固件升级需注意:1. 准备正确固件文件,存 SD 卡根目录;2. 确保 SD 卡格式为 FAT32,容量适配;3. 按手册步骤触发升级模式(如上电长按特定键);4. 升级中勿断电,完成后重启;5. 失败可换卡重试,仍故障检查硬件或固件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