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楼主(2020-03-03):
锁相环是电子学科内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和技术,这是相关从业者必须掌握的东西。

楼主:
这里“展示”一段相关内容:

楼主:
附加说明:

锁相绝不等同于“锁频”。

楼主:
补充说明:

PLL是什么反馈?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8794-1-1.html

HWM
@zyj9490 :或理解为“平均频率差”必为零。
HWM
@zyj9490 :相位锁定,其频率必然严格相等。
频率大致锁定,在宏观时间内,平均频率锁定。
相位跟踪糸统

网友A:
频率差为0,是这个意思吗?

HWM
@zyj9490 :不仅是“实际系统”,考虑理想系统的“暂态”也会有个过度过程。
@HWM ,因引,实际糸统,只能指平均频率相等。
HWM
@zyj9490 :“相位锁定”当然可有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和波动。
T,S加上相位各加一个波动,就不是这样了。
@HWM ,相位差在真实的糸统是个时间的变化的函数。尽管此时处在线性糸统(平衡点线性化),还是波动的。
HWM
@zyj9490 :要使频率(平均)差为零,相位锁定即可。这也是PLL的关键(相位反馈)所在。
太理想,没有考量糸统噪声,漂移?
相位锁定的意思,相位误差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是动态平衡过程。是平均的概念。
频率是相位的时间微分,相位不一致,即时频率能稳定吗?因此我说的平均频率(宏观时间内的)。@HWM
HWM
相位是频率关于时间的“积分”,相位锁定了则其频率(时间平均)差值必然为零。

网友B:
真能扯蛋。

网友A:
相位是频率关于时间的“积分”,相位锁定了则其频率(时间平均)差值必然为零。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文字意思与下面数学推理不一致。相位差时间积分趋近一个固定值。而不是0
HWM
如果(平均)频率差非零(存在一定量的偏差),那么其相位必然非锁定。
基准信号理想,糸统理想,VCO理想,可以这样说。

网友A:
文字意思与下面数学推理不一致。相位差时间积分趋近一个固定值。而不是0

pjy
@congfenglong :通信系统,相干检波,,招本高频电子线路的课本学习下
很想知道PLL最原始概念是在哪里出现的

网友C:
频域:相位噪声
时域:信号抖动

网友D:
很早(92年)的时候,用锁相环做过分频倍频电路,似乎也能做A/D转换器和多谐报警器。使用层面不需整那些臭氧层子。好象最早出现在汽车(高级)收音机中,电视机时已经普及此技术。

@zyj9490 :我见过最早的锁相环实例是在一款RCA收音机上。60~70年代的机型。
用在收音机真的是大材小用了。
应在空天通信,载人航天时代开发的吧?

网友E:
教授们讨论纯理论的,也许理想状态频率较低才可以这么简单近似认为。
我来点实际的,对于VCO频率达到几百兆甚至几G的,PLL都是分频后鉴相,鉴相频率才几K到几M的。
实际上,由于电路噪声,相位永远是变化的,频率也是变化的。
像GSM,900M时频率抖动可达几十Hz以上,瞬间可能100Hz以上了,特别是撞击一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