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IC32MZ1024EFH100 支持深入休眠模式吗?

楼主(2020-03-03):
PIC32MZ1024EFH100 支持深入休眠模式吗?

手里有款使用PIC32MZ1024EFH100的模块,可通过高电平唤醒,工作时的功耗是80mA左右,没有高电平时的休眠功耗小于1mA,但有高电平时无法进入深入休眠模式,只能进入待机模式,功耗为55mA左右.我想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进入深入休眠模式或其它方式降低功耗。
能否提供实例,谢谢!

网友A:
PIC32MZ系列的节电模式中没有所谓“深入休眠模式”这种提法。PIC32MZ系列的节电模式有:在CPU运行时选用低功耗时钟源、降低时钟频率、降低外设时钟频率来节省功耗;在CPU停止工作时分为Sleep和Idle模式。

Sleep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 CPU和大多数外设均被暂停,并且相关的时钟被禁用。 选定的外设可以在sleep模式下运行,用于将设备从sleep模式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