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这个放大器组成的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20-03-03):
请问一下这个运放组成的是一个什么电路,起什么作用?模拟电路没学好运放前端进来的是滑动变阻器的模拟量,运放后端输出的是AD采集芯片,这个运放如果是将模拟量转换成电压信号,如何进行计算?

网友A:
这是个同相放大器。
P1可调电阻,在中间放大2倍。靠近1端,放大倍数越大接近比较器。靠近2端,放大倍数接近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同相放大器。
P1可调电阻,在中间放大2倍。靠近1端,放大倍数越大接近比较器。靠近2端,放大倍数接近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