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系统跑飞问题

楼主(2020-03-03):
我目前用MM32F103开发一款产品,用的是国产RTOS UIPKERNEL, 但是现在发现我在线程中申请的局部变量在每次线程运行后都会向上覆盖
一部分内存,最终破坏重要数据导致系统跑飞,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UIPKERNEL这个操作系统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B:
堆和栈空间设置够吗?
在汇编窗口中跟踪运行后,看一下错误在哪里。

网友C:
UIPKERNEL这个操作系统有支持MM32的BSP可以参考:http://uipkernel.com/a/zhichideMCU/MM32/

就连这个灵动的demo,都全是坑,自己运行就能进hardfault

网友D:
这个系统还没用过呢,好上手吗

网友D:
跟RRT比有什么优势没

没啥优势,千万别用,全是坑

楼主(2021-04-07):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还没用过呢,好上手吗

很烂的一个系统,全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还没用过呢,好上手吗

千万别用,烂系统

网友E(2021-05-23):
没用过这个系统 暂时不知道

网友F:
这个OS没听说过啊。试试RT-Thread

网友G:
感觉两点导致的
1.对os不熟悉,建议换个使用人多的os
2.空间分配的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