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的仿真研究

楼主(2020-03-03):
关于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的仿真研究

引言

在由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组成的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中,由于所选用场效应管的性能参数不同,在理论计算中要考虑多项因素而导致理论计算复杂、繁琐,并且难以理解。如何利用功能强大的Multisim仿真软件用形象、直观的图表诠释难以理解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以某一型号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组成的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为例,进行静态、动态和温度特性分析,并且与理论计算结果对比,得出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的Multisim电路仿真分析方法。

1 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由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组成的分压-自偏压共源极放大电路如图1所示。输入电压Ui加在场效应管Q1的栅极G和源极S之间,输出电压U。从漏极D和源极S之间得到。因为输入、输出回路的公共端为场效应管的源极S,所以称其为共源级放大电路。静态时,为了使场效应管Q1能够正常工作,必须在栅-源极之间加上大小适当的偏压,通常利用静态漏极电流IDQ在源极电阻RS上产生的压降来获得静态偏置电压UGSQ=-IDQRS,称其为自给栅偏压放大电路,简称自偏压放大电路。同时栅极电压也能由VDD经过电阻R1,R2分压后提供,即场效应管的静态偏置电压UGSQ由分压和自偏压共同决定,UGSQ=VGQ-VSQ,因此称其为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尤其对于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由于不能形成自偏压,所以通常采用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形式。图中栅极电阻RG用于提高电路的输入电阻Ri,源极电阻RS既能利用IDQ在其上的压降为栅极提供偏压UGSQ,也有利于稳定静态工作点,旁路电容C3起到消除RS对交流信号的衰减。当UGS大于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UT,并且漏源极电压UDS>VGS-UT时,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工作在恒流区,实现放大作用。

2 静态分析

图1中所选用的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Q1的性能参数如下:

跨导gm=0.42 ms,开启电压UT=4 V,UGS=2UT时,漏极电流IDO=0.45 mA。其他元件参数如图1所示。根据图1所示输入回路可得到:

使用Multisim仿真软件选择信号源V1、直流电压源VDD、场效应管Q1、电阻、电容、模拟示波器等创建分压-自偏压共源放大电路仿真分析电路,如图2所示。

选择Simulate菜单中的Analysis命令,然后选择DC Operation Point子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Output Variables选项卡中选择1,3,4节点即场效应管的栅极G、漏极D、源极S作为仿真分析节点,单击Simulate按钮,得到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可见,静态分析仿真的分析结果与理论计算数值非常接近。

3 动态分析

使用Multisim仿真软件,选择Sireulate菜单中的Analysis命令,然后选择AC Operation Point子命令,单击Simulate按钮,得到幅频特性分析和相频特性分析结果,如图4,图5所示。由图4,图5可见,输入信号频率在10 Hz~1 MHz范围内,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应用电路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均稳定、工作正常。由图4可见,Au(dB)≈-6.8 dB,与理论计算值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