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高云FPGA GW2AR-18用起来了

楼主(2020-03-03):
这个芯片资源还是不错的。内部有SDRAM,并且用起来接口简单。高云的FPGA目前来看,能用是没有问题。性能上比较,综合后FMAX相比有点差距。同时调试开发工具也有差距。只要是不是太复杂的工程,倒是可以选用。他家小容量的当CPLD用优势明显。

嗯,他们1k,4k,9k资源的片子主要是替代CPLD的,出货量比较大。另外18k的片子出货量也挺大的。

网友A:
遨格芯AGM是第一家集成SDRAM,优势明显,安路和高云也相继采用此方案

网友B:
撸主用这个芯片做什么功能啊。

网友B:
撸主,我初学FPGA有个疑问,评估最终产品 HDL代码写的好不好,可靠不可靠,是不是只需要看有没有时序约束违例还有FMAX够不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我初学FPGA有个疑问,评估最终产品 HDL代码写的好不好,可靠不可靠,是不是只需要看有没有时序约束违 ...

还看不同温度环境下的约束是否满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看不同温度环境下的约束是否满足。

我说的 “看时序约束是否违例还有FMAX够不够用”就是指分别在芯片允许的最低温和最高温下的报告。这样应该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 “看时序约束是否违例还有FMAX够不够用”就是指分别在芯片允许的最低温和最高温下的报告。这样应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