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电路的分析方法

楼主(2020-03-03):
据我所知,据本人不完全统计,据本人看到过的,负反馈电路分析方法,多达30多种!

这30多种方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张三提出某种方法A,李四在张三A方法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得到方法B,王二在李四的基础上改进,得到方法C。。。。

由于30多种方法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必然就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在没分清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认错人”,例如,明明是方法C,你把它说成了方法A。

楼主:
最古老的负反馈分析,率先针对负反馈电路分析而做改进的,第一人可能是伯德,他在网络分析与反馈放大器设计一书中,给出了返回比/差的概念,这个改进,是针对许多负反馈电路无法真正的区分A和β,于是既然无法区分,就不区分了,直接把二者当成一个整体。

伯德的工作,是后来众多创新或者说改进的源泉。例如有人就伯德书中灵敏度公式做**,发明了一系列电路原理,在电路分析理论界享有盛名了。

楼主:
在伯德工作的基础上,最少有20多人继续进行改进,例如关于信号流图的choma法:

MN法:

大大小小30多种方法,这要是每种方法都过一遍,估计得2个多月。

方法虽然众多,但是各有优缺点,各种方法的针对性和高计算效率是好坏的判断依据,所以最好能融会贯通,各取所长。
下图是本人把各种方法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框图:

既然是个整体,就要有个旗帜,表明中心思想,各种方法的旗帜是LE,这个相当于梁山上替天行道的大旗。
DT方法是教主,教主拥有屠龙刀TF,下辖I/O定理等若干个堂主,而且教主有左右护法,两个护法分别是针对系统和具体的电路,各自下辖若干分舵。

网友A:
楼主是在更新吗?留个言,写完再看

楼主:
全都过一遍,太耗费时间,做个综述就得了。感兴趣的自己查阅资料。

首先要搞清楚,模拟电路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在大学里,模拟电路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算出个答案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变味的应式教育,这里提一下是为防止有人抬杠较真。
所以模拟电路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设计,通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定性或定量判断依据,据此修改电路的拓扑或参数,设计出期望的电路性能,或改善性能。
但是电路分析要在抓住主要矛盾,否则费力不讨好,例如电路仿真器中使用高精度有源器件模型,参数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个,手工分析计算使用这种高精度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设计的核心是识别问题的主要根源,聚焦于电路的关键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识别出什么样的改进可以提高它,这就需要我们把整个分析,首先分解成较小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可以有简单直观的计算,然后逐步改进结果让它更准确,直到所得的近似分析满足要求。
尽管节点和网孔法分析技术,是系统性的运用的KCL和KVL定律求解电路问题,并把它转化成线性代数问题,然后可以用计算机求解数值,但是它并非有效的设计工具,这种分析要求计算出最终结果,才能获得近似结果,而且从最终的线性代数表达式,很难获取设计直觉,并且无法识别出问题主要根源,也无法据此识别出拓扑解决方案。

楼主:
上面一段文字,核心意思是说:学习电路,只掌握节点法和网孔法,是绝对不行的,即便它是万能的。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人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下面给出众多**中的一篇,来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零极点位置对于线性动态系统瞬态响应的影响,这是电子学领域的经典**:

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分析线性动态系统的瞬态分析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对于多级放大器等实际问题,使用这种技术繁琐,单调。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分析技术对于设计(综合)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迫切需要更直观、直接的分析技术。

尽管在上个世纪人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在论坛这种场合,好像还不以为然,原因可能是教科书的影响:
普通教科书还只说节点法、网孔法,其它方法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干脆不讲,学生必然误以为这种分析方法是主流的核心方法,甚至是不二选择。

网友B:
LZ能否介绍介绍您常用负反馈的分析方法

楼主: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到1960S,MIT的两个教授(Th和Se)出手了,提出了著名的开路时间常数法---OCT
这种方法只需分析电阻电路,就可轻松算出极点的位置。

尽管这种方法很古老了,但是在2005年,MIT的M.T.T教授把这种方法写成了一本书,英文名是直观模拟电路设计,中文翻译本叫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这本书把上面所说的思想,做了系统性阐述和应用,并用仿真软件验证,这是接近于真正的模拟电路设计所用方法。

楼主:
开路时间常数法和短路时间常数法:

开路时间常数法,可以快速估算出线性集总电路的带宽限制,它指出复频域s项的系数,是各个电容的时间常数之和(其它电容开路,源归零)

后来OCT方法推广到包括电感的情形,它是基于节点方程中的Y矩阵行列式估算,并且改名叫零值时间常数法ZVT!

ZVT方法具有一定的使用局限性,到了1973年,C-G方法问世了,主要是突破了OCT只算s项系数,可以根据精度需要,计算特征方程中任意s项的系数,而且这种方法的推导并不复杂,主要是基于节点方程导纳行列式有个特点,电容C只会出现在对角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