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200 UART1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0-03-03):
大家好
NM1200 UART1可以使用吗?官方BSP库文件里面没有P14-RXD和P15-TXD的功能配置
只有对Uart1的一些寄存器配置,数据手册明确指出P14和P15 可以配置为Uart1,

uart1是不能使用,还是其他原因

我手动在库文件里加上去后,不能收发

原始文件
#define SYS_MFP_P14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4_AIN4    0x00000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AIN4   */
#define SYS_MFP_P14_CPN0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CPN0   */
#define SYS_MFP_P14_Msk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mask               */

#define SYS_MFP_P15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5_AIN5    0x00000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AIN5   */
#define SYS_MFP_P15_CPP0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CPP0   */
#define SYS_MFP_P15_Msk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mask               *

添加之后
#define SYS_MFP_P14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4_AIN4    0x00000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AIN4   */
#define SYS_MFP_P14_RXD     0x00001000UL
#define SYS_MFP_P14_CPN0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CPN0   */
#define SYS_MFP_P14_Msk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mask               */

#define SYS_MFP_P15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5_AIN5    0x00000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AIN5   */
#define SYS_MFP_P15_TXD     0x00002000UL
#define SYS_MFP_P15_CPP0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CPP0   */
#define SYS_MFP_P15_Msk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mask               *

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放上解决方法

楼主:
修改sys.h
里面的
#define SYS_MFP_P14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4_AIN4    0x00000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AIN4   */
#define SYS_MFP_P14_RXD     0x00001000UL
#define SYS_MFP_P14_CPN0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setting for CPN0   */
#define SYS_MFP_P14_Msk     0x00001010UL /*!< P1_MFP pin 4 mask               */

#define SYS_MFP_P15_GPIO    0x0000000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15_AIN5    0x00000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AIN5   */
#define SYS_MFP_P15_TXD     0x00002000UL
#define SYS_MFP_P15_CPP0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setting for CPP0   */
#define SYS_MFP_P15_Msk     0x00002020UL /*!< P1_MFP pin 5 mask               */

增加上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修改后的BSP代码

网友A:
非常棒,高级

网友:
这个操作优秀。

网友B:
操作给力。

网友C:
这都能找到。

网友D:
这个官网提供资料了?

网友E:
这个系列官网好像没有一点资料啊。

网友D:
M051系列的这两个管脚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