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DSH558鼎盛合红外额温枪芯片方案

楼主(2020-03-03):
一、描述:
该产品是一款专业测量人体额头体温的非接触红外线温度计

二、优点:
●快速测量:测量误差±0.3℃,测量速度小于2秒。
●非接触测温:非接触测额头温度,测量距离1cm-3cm,不接触人体皮肤,防止交叉感染。
●简单易用:一键测量,一键转换模式,一键查**。
●声光警示:绿色、黄色、红色三种颜色的背光灯提示体温是否正常,高烧、低烧具有声音提醒。
●多组**:可存储50组测量数据,便于追踪和对比分析。
●修正设置:可以修改设置参数,以适应不同肤色的人种或不同特征的人体。

鼎盛合:peakcoo.com
三、规格: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16.0~35.0℃  大气压强:70~106kPa  相对湿度:≤85%
■电源电压:DC3.0V(两颗AAA碱性电池)
■产品尺寸:
■产品重量:
■测量范围:体温模式:34.0~42.9℃
■测量精度:±0.3℃
■测量距离:1~3cm
■测量时间:≤2秒
■存储运输:-20~+50℃,相对湿度≤93%  大气压强70kPa~106kPa

四、准备测量:
正确的使用方法是测试准确性的关键,否则可能造成测量误差。为了避免测量的不正确,请按照以下的提示操作:
1)、测量体温时将体温计对准前额正中(眉心上方)并保持垂直,距离1至3厘米,按下 开机/测量 键,温度立刻显示。
2)、测量前请确保没有头发、汗水、化妆品或帽子等覆盖。
3)、测试环境中滞留5分钟以上,待与环境温度一致后再测量。
4)、发烧病人额头冷敷以及采取其他降温措施后会使测量数据偏低,应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测量。
5)、被测人周围环境温度要稳定,不能在风扇、空调的出风口等气流较大的地方测量。
6)、当体温计从与待测环境温度差异较大的地方取出使用,应将体温计在使用环境下放置三十分钟后再测量。
7)、不能在阳光强烈的地方使用本体温计。
8)、建议每次测三次左右,以显示最多的一组数据为准。
9)、测量人体额头温度,请选择在“体温”模式,测量其他物体、液体、食品等温度,请选择在“物体温度”模式。
10)、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导致额头温度偏低,可以尝试对准耳后测量。

五、开始测量:
1)、对准被测目标,按下 开机/测量 按键,LCD会全显,开机时因为体温计要自检,全显画面约2秒钟。
2)、全显完成后,会听到测量结果提示声,同时LCD显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同时背光会根据设置显示绿黄红三种颜色的一种。

注:当温度低于低烧温度设定值时,LCD背光为黄色;当高于高烧设定值时背光为红色;温度正常背光为绿色。

六、测量模式切换:
1.在开机状态下,长按MODE键转化单位(华氏度(°F)--摄氏度(°C)),短按MODE键进入F1-再短按MODE进入F1参数数值,通过左右按键调整参数-再短按MODE进入F2-再短按MODE进入F2参数设置,通过左右按键调整参数--再短按MODE进入F3-再短按MODE进入F3参数设置,通过左右按键调整参数-再短按MODE键退出设置